ifix定时存储数据到sqlserver怎么实现?

楼主(2008-05-04):
ifix存储到关系数据库sql server

网友A:
用调度,VBA脚本读写数据库咯。

网友B:
使用ifix自带的SQD与SQT功能块就可以实现。

网友C:
用调度或者定时器,VBA脚本很简单的

网友B:
如果你有5000个标签,用VBA很容易死机的。

网友D:
IFIX 视频培训资料DVD-马恒贵 整制-(超强超值45个视频文件,约3G容量) 地址: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34da36cdc52afab5d79df2fdafbfc3f.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