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06VA-H2设置问题

楼主(2008-05-04):
请教各位高手,将台达06XA-H2的CR#33的6通道全设置为0(可微调),然后第5通道设置CR#22=0,CR#28=4000。结果第5通道实际输出数值2000时,通道输出电压为10V。按说明书来看输出电压应该为5V啊。高手们帮我看看我哪里错了。我想输出4000数值对应输出电压10V可以吗?

网友A:
你CR28应该设为K2000,06XA的CH5的模式0输入4000就对应10V的.

网友B:
你看下相应的OFFSETt和GAIN值,上面朋友说的CR28就是CH5的GAIN值,这两个值是可以决定输出曲线的,说白了也就是可以决定你数值对应的输出电压。你现在的设置GAIN=4000,OFFSET=0,也就是说当你输入2000时,它会输出4000LSB,也就是10V.楼上的设置也就是当你输入2000时,它会输出2000LSB=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