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CC中有如下授权,怎么还是在演示状态?

楼主(2008-05-04):
我的WINCC中有如下授权,怎么还是在演示状态?

网友A:
你得授权太多了,所以还是在演示状态。

网友B:
你的WINCC版本是多少啊?

网友C:
找出哪个是有效的授权?

楼主:
WINCC6.02SP3  AISA

网友D:
都是假授权把??????

网友E:
不要贪多哦,授权文件以最小变量为基准的,删除掉多余的,只留两个64k的(只针对wincc而言)

网友F:
授权能不能也给我份呢

网友E:
哈哈....楼上的,您可以到别的论谈上找找看,也许或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G:
我也做了这些授权,如何处理,到底都需要那些授权,我要用TCP/IP进行通讯,从控制器中采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