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求解

楼主(2008-05-04):
请高手指点:当使用无线网络使LOGIX5000系列PLC组成一个网络,怎么在网络中识别各站数据,数据怎么在各站中进行传送,如果有例程,还请上传指导,谢谢!!

楼主:
请各位帮忙了,谢谢!

网友A:
什么类型的网络,

如果是透明接口方式的,设置交换数据的地址,直接读取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2008-06-04):
什么是透明接口啊,我们只是有一个集线器而已啊,都是同网段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