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伺服软限位

楼主(2008-05-04):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现在用伺服做一个位置控制,由于硬件无法安装行程限位,想采用软限位来实现对设备的保护,可是我在松下A4伺服控制器的参数设置中找不到相关的参数,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软限位,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在控制上面做软限位

网友B:
软件限位一般在控制系统中设置。松下A4驱动器只能接外部硬件限位信号,不能设置软件限位。

估计一些带控制功能的欧系伺服驱动器中应该可以带软件限位功能。但松下的不是。

楼主:
对:闫砺锋 关于

软件限位一般在控制系统中设置。松下A4驱动器只能接外部硬件限位信号,不能设置软件限位。

估计一些带控制功能的欧系伺服驱动器中应该可以带软件限位功能。但松下的不是。

内容的回复:

那我现在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用伺服电机做一个三点之间的运动,这三个点不在同一条直线,用一台伺服电机可以实现吗?

楼主:
对:djl95 关于回复内容:
对:闫砺锋 关于

软件限位一般在控制系统中设置。松下A4驱动器只能接外部硬件限位信号,不能设置软件限位。

估计一些带控制功能的欧系伺服驱动器中应该可以带软件限位功能。但松下的不是。

内容的回复:

那我现在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用伺服电机做一个三点之间的运动,这三个点不在同一条直线,用一台伺服电机可以实现吗?
内容的回复:

刚忘记谢谢了,呵呵,谢谢您上面的解答.

网友C:
"这三个点不在同一条直线,用一台伺服电机可以实现吗? "

这与电机灭有什么直接关系,看你的传动部分能否实现了。

网友B:
“三个点不在一条直线上”。那你是要在一个平面内的三个点之间做点到点的运动吗?

如果是平面上的运动应该用两个电机分别在X,Y方向驱动呀,用一个电机好象不行吧。

网友D:
有原点的话,能做软限位的。

看你的控制器能不能做了

网友E:
软限位,首先要建立起绝对坐标,没有绝对坐标的指示作用,软限位意思不大。

网友F(2012-01-08):
请问如何做软限位呢?比如我用信捷PLC 有个D8170寄存器是累计脉冲个数的,如何用它实现比较准确的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