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数据块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8-05-04):
我在SIMATIC MANAGER 里面插入一个共享数据块DB5,然后在DB5里面对应不同的数据块字地址定义变量,如DB5.DB5W2为液位,定义完了之后在FC1中使db5中的地址存放模拟量,fc1在OB1中调用,可是当我把程序下载给PLC时,PLC的CPU严重报警,并且CPU处于STOP 状态,这是为什么呀.?到底如何正确使用共享数据块

网友A:
看看你的数据类型对不对,DB5.DBW2应定义为INT型,另外DB块需要先定义后使用,如果没有定义各个变量就调用,下载到CPU中就会报SF故障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不用先定义也可以,刚才我试了一下,不会报错。

有可能类型定义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