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DP口的问题

楼主(2008-05-04):
请问大侠门,一个DP口上可以通过带编程口的接头接到触摸屏和工控机上吗?就是这个口即接到工控机,又接到触摸屏

网友A:
没有见过这种用法,关注一下

网友B:
应该可以,你不烦试一下在你工控机上装一块cp5613通讯模块,再从cp5613接到你触摸屏

网友C:
这种用法还真是没有见过。你的工控机和触摸屏都要控制PLC的吧??如果都要控制的话,好像是不可以的。

网友D:
可以!
我一直是这样的用法。

网友E:
可以我试过,我还和2台工控机连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