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DP通讯地址偏移量的问题

楼主(2008-05-04):
我用S7-400与S7-200 的EM277进行PROFIBUS-DP通讯,400为主站,200的EM277是从站。在定义发送与接收的地址偏移量是80。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在编程时是如何对应的?

如果说我在主站中的输入是IW0,输出为QW0。地址偏移量为80,那么对应的从站中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A:
地址偏移只200PLC中的地址偏移.80代表从VB80开始.

如果你在400中组态的时候为2WORDS OUT/8WORDS IN 看下当时的分配地址.假如为0.

那么对应对应于从站的地址为  QW0-QW2对应VW80-VW82

                                                     IW0-IW14对应VW84-VW9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址偏移只200PLC中的地址偏移.80代表从VB80开始.

如果你在400中组态的时候为2WORDS OUT/8WORDS IN 看下当时的分配地址.假如为0.

那么对应对应于从站的地址为  QW0-QW2对应VW80-VW82

                                                     IW0-IW14对应VW84-VW98

说得很详细!!也很正确!!顶一下!!

网友C(2010-06-10):
很不错 也很实用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