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是如何设计急停的!

楼主(2008-05-04):
各位实在设计中如何搞急停的?

我自己有时候在二次回路中使用急停,但此时主回路仍然有电;

有时候主开关使用分利线圈,但是此时它的跳闸回路需要闭合才起作用,当线路断路时起不到作用!!

各位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A:
你们做的是什么设备,为什么要让主回路断电!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网友C:
一般都用在二次回路中,主回路不用.如果某一个主回路要断电,可以加接触器等等

网友D:
不太明白!急停按钮应该使控制对象紧急停止.

网友E:
急停按钮应该使控制对象紧急停止,应该是说状态紧急停止,并不见得必须断电,两码事

网友F:
我也不是太明白,没必要吧.

网友G:
紧急按钮是对控制回路在紧急状态下断电操作,按下紧急按钮后断开控制回路的电源并锁住。

它只是用在小电流的控制回路中,不能用在大电流的主回路中。

当然了,如果你的主回路也是小电流的话,也可以使用在这样的小电流主回路。

网友H:
如果主开关有分励现圈,可考虑使用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主回路。

网友I:
        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J:
紧急按钮是在紧急状态下

1. 对控制回路断电操作

2.使对控制对象紧急停止,断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3.主断路器如装有脱扣分励线圈,可连主回路一起断电。

网友K:
急停按钮应该使控制对象紧急停止,应该是说状态紧急停止,并不见得必须断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紧急按钮是在紧急状态下

1. 对控制回路断电操作

2.使对控制对象紧急停止,断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3.主断路器如装有脱扣分励线圈,可连主回路一起断电。

偶一般是这么做.

网友M:
紧急按钮是对控制回路在紧急状态下断电操作,按下紧急按钮后断开控制回路的电源并锁住。

它只是用在小电流的控制回路中,不能用在大电流的主回路中

网友N:
对:浅醉闲眠 关于引用听雨观雪 的回复内容:

紧急按钮是在紧急状态下

1. 对控制回路断电操作

2.使对控制对象紧急停止,断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3.主断路器如装有脱扣分励线圈,可连主回路一起断电。

偶一般是这么做.
内容的回复:

我一般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O: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生产线?

楼主(2008-06-05):
出差长时间,没能回答.

我们的机械是污水处理用的多级离心风机!

我是想问哪种急停比较安全和常用!

网友P:
急停按钮应该使控制对象紧急停止,应该是说状态紧急停止,并不必须断电

网友Q:
紧急按钮是在紧急状态下

1. 对控制回路断电操作

2.使对控制对象紧急停止,断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3.主断路器如装有脱扣分励线圈,可连主回路一起断电。

支持!

网友R(2008-07-14):
直接用急停的NO点(按下时闭合)来接通分励线圈的电源电压信号,不知这样可以吗?其实行车、电动单梁起重机就要求急停后能断主回路电源。

网友:
急停在控制回路,但必须要能切断主回路,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S:
直接把急停串在接触器的线圈的前面不就行了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U:

急停在控制回路,但必须要能切断主回路,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急停在控制回路,但必须要能切断主回路,这是我的理解。

同意该观点,  昨天我刚刚修了一个电路,就因为急停开关没断开主回路发生了一点小事故, 有一熔炼炉的倾炉(倒炉内铜水)的控制接触器触头粘连,(它是控制液压油泵的, 上升和下降各一电磁阀) 巧合的是刚好电磁阀因为油的问题卡住在上升位置了(经操作工描述他先按油泵启动后刚一点动炉子倾(上升)炉按钮,炉子就自己一直向上,按下降和油泵停止都不启作用,按了急停也停不了,铜水开始向外飞了,吓的几操作工人大叫着向车间外跑,还好班长果断地跑向电炉控制柜把总电源开关分断了,没出现伤人事迹)

检查电路发现急停开关就串在控制回路上,没有另装一接触器断开主电源才发生了就样的事情, 现在改成急停控制主电源(电炉的辅助电路)和控制线路的通断.......

网友W:
在控制回路中接入急停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X:
   急停串在继电器线圈一端``继电器可以用来控制控制电路的电源

也可以控制主电源接触器

网友Y:
你应该把急停放在主回路上面吧!

网友Z:
急停断开主回路接触器就行!

网友AA:
急停开关应该并不是断开主回路电路的,只是用来停止它控制的对象,让主回路断电这样回造成比必要的损失的。要想停止只要在主回路中加触点

网友AB(2008-08-19):
可以考虑用主回路接触器来设计此类急停控制.

网友AC:
有的时候是要断开主回路的,可以通过主回路进行的接触器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