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04DA曲线计算方法

楼主(2008-05-04):
(无正文)

楼主:
以06XA的通道5为例,

Y=KX+B

X表示输入的数字量变   Y表示输出模拟量

K,B的计算方法

CR22为通道5的OFFSET,OFFSET的定义为当数字输入值为K0时的电压/电流输出值

CR28为通道5的GAIN,GAIN的定义为当数字输入值为K2000时的电压/电流输出值

2000*K+B=CR28的值*0.0025V(电流输出时为CR28的值*0.005MA)

0*K+B=CR22的值*0.0025V(电流输出时为CR28的值*0.005MA)

求出K,B

求出K,B后,Y=KX+B根据CR10的值计算输出的模拟量

网友A:
不错,很好很强大,1lsb对应的电压是由硬件决定的。

网友B:
那位高手可以讲解一下:DVP04AD的特殊曲线和GAIN\OFFSET 的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