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段速控制

楼主(2008-05-04):
     在很多时候都需要用到对电机进行调速!欧陆590调速方法很多。一般都是用模拟量控制!此方法简单但容易受外界干扰。而且如果你系统是用PLC控制的话无疑需要增加DA模块,使得整体成本增高。本人设计了一套利用内部组态使用C6 C7 C8对速度进行7段速控制!

  要进行段速控制方法也很多。本人是使用设定值总数1模块!内部组态:将模拟输入1-A2 模拟输入3-A4目的标记设为0把C6 C7 C8目的标记分别设为309 100 423 (设定值总数1的输入0 输入1 输入2)设定值总数1输出连到斜坡模块的输入 标记5

   配置参数:C6高态设 14.3% 低态为0% 。 C7高态 28.6 %低态0% 。  C8高态  56.3%低态0%

        操作方法C6 C7 C8为2进制方式 C6对应14.3%速度 C7对应28.6速度 C8对应56.3%速度

    C6        C7           C8      速度

    OFF      OFF       OFF        0%

    ON        OFF       OFF    14.3%

    OFF       ON         OFF     28.6%

     ON        ON         OFF      43%

     OFF       OFF        ON      56.3%

     ON        OFF         ON       70.6%

     OFF        ON         ON        85%

      ON         ON         ON       99.2%

网友A:
这个想法倒是蛮有意思的,利用设定合计一的三个输入口叠加输入来做,有创意。

网友B(2008-12-27):
不太实用!!!!!!!!!

网友C:
好,有创意!!!!!!!!!!!

网友D:
用个电位器不可以吗?

楼主:
用电位器控制还叫段速控制吗?

网友E:
使用的是数字式电位器啊!那就是段速控制了

网友F:
要求不高的场合够用的。不过不见得非要用D/A转换。别的方法也行的。呵呵。

网友G: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H:
好,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