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请进

楼主(2008-05-04):
请教大虾:

无功补偿的电力电容器,使用了三年时间,就出现了大量的漏油、爆裂等损坏现象,损坏了电容器。

我的问题是:

1、无功补偿的电力电容器的正常寿命应该是几年?

2、就上述电容器损坏的问题,会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非常感谢没个回复的虾!

网友A:
电容器损坏,是正常的事情。正常寿命就好难说。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品质。不同的寿命。我们的电容器是经常需要更换的。

网友B:
还有考虑周围的环境,额定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