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容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04):
请教大虾:
无功补偿的电力电容器,使用了三年时间,就出现了大量的漏油、爆裂等损坏现象,损坏了电容器。
我的问题是:
1、无功补偿的电力电容器的正常寿命应该是几年?
2、就上述电容器损坏的问题,会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非常感谢没个回复的虾!

网友A:
用三年已经不错了,电容是寿命与工作环境,使用负载有关。

网友B(2008-06-23):
与温度、电压、电流。。。。。。。有关

网友:
使用二十年没问题的。用电负荷中,电力电子设备占较大比例时,电容容易发热,会加速老化;电压选择的不合适,也会缩短寿命。目前,我所在地区电网电压偏高,高压都在11KV以上,低压在400-450V,所以我所接触的企业,我都将变压器的分接开关调在10500V,电容器的电压选择450V。

网友C:
和我联系吧,我刚刚遇到这问题,处理好,电容一般要不是质量问题不容易坏,
追主要的原因是谐波在做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