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力矩控制器

楼主(2008-05-04):
大家好啊,想请教一个问题

力矩控制器,带动一个力矩电机,控制器上有一个旋钮,用来选定是多少安培

因为之前没有用过这个东西,现在想问一下,其实它是不是就简单的控制电机的电流

说白啦,也就是控制电机出多少力!

就像我们平常变频器上所说的力矩控制一样的道理,不过,我在想,用力矩控制器的话

它是如何来防止飞车的呢?

网友A:
是的,但不会飞车

有速度限制的

网友B(2009-05-31):
学习了,谢谢

现在手里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在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直流调速器!

网友C:
不过价格可能高些。但是控制还是不错得。590   、790都可以得!

网友D:
不知楼主在哪个行业用?目前阿尔法正推广的ALPHA6300系列变频器可以利用普通电机直接取代代替力矩电机。

详情可来电阿尔法技术支持:075583152218-212 咨询

网友C:
呵呵!我只推荐你使用590  790,直流调速器,但不公开我的电话,呵呵!自己到别的地方去找吧!免得说我做广告。

网友E:
各位,楼主,问的是技术啊,不是买产品啊,我用过力矩控制器,只有会变慢的,因为开关管不工作,力矩控制器不会飞车的,它不象直流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