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将数据放入V存储区

楼主(2008-05-04):
怎么样将数据放入pLC200的V存储区,是不是通过MOV块吗??没有做过,想要知道一下。谢谢哪位帮帮忙。

网友A:
通过MOV就可以啦~~

网友B:
呵呵 通过MOV指令就行,不过你的注意数据的格式,字节、字、双字、实数的mov指令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也可在数据块里直接编辑

楼主:
感谢龙唐西门道,以及以上回复的,谢谢。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假如我要实现300与200的通讯,是不是在300与200内分别用编程??但是数据是直接通过连接的MPI电缆还是用PROFIBUS直接输入,但是好像数据连接是还没有联通的吧??还是直接将连接300的电缆装到200上编程???

网友D:
S7-300和S7-200通讯一般在S-200使用EM277和S7-300进行Profibus通讯,在S7-300里进行硬件组态,IO地址对应S7-200的V区,S7-200里通过V区即可和S7-300交换数据

楼主:
youhm你好,能够说的详细点吗??这样我怎么样监控呢。是在EM277的输入输出字节里面监控吗??怎么证明已经实现通讯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