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3000的FCS出现通讯故障

楼主(2008-05-04):
我公司用的CS3000系统的FCS通讯用双冗余的,目前一条通讯回路显示故障,量网络线都正常,回路终端电阻50欧姆也正常,是否是通讯卡故障,请各位大虾指点小弟,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看VF701卡的指示灯.

网友B:
1)检查下 是否所有VF701卡有氧化现象(曾经遇见过最后一台PC的卡有氧化 出现整条线路故障 不知何解?)

2)检查下 是否FCS端的网络卡件是否有问题(如果有停车机会的话 把好的换过来 测试下)

3)检查下 是否最近有人修改过组态(怕新手将冗余方式改为非冗余方式)

4)检查下 是否口袋有钱 (有钱的话 请横河的人来处理 在线处理 这样不用担风险)

CS3000兄弟 不要骂我 哈哈 我也好久没上工控网络了

不知道 还有其他解决的问题

问:CS3000 VF701卡的指示灯怎么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