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站修复问题

楼主(2008-05-04):
各位大虾,横河CS3000系统的工程师站在线是通讯中断,将系统和工程项目重装后亦不能恢复功能,只能做逻辑图的修改,其它的功能例如流程图画面修改、在线看逻辑图、仪表显示修改等需要下装的操作都无法使用,能否不用离线下装的方法恢复(离线下装会让系统停运近10分钟,老板会炒鱿鱼的)

网友A:
yikong这个家伙脑子好像渗屎了,有毛病呢,到处放 屁

网友B:
都已经重装系统了,不用离线下装是不可能了.

网友C:
我在CS1000中遇见类似情况,只能从系统重装.

网友D(2008-06-10):
如果不重新装系统的话 好象可以解决问题(双重化的前提)

重新装系统的话,如果所有阀门和电磁阀有旁路的话 ,在线下装 也是可以做的

曾经由于操作失误在CS1000上进行了一次,有过离线下装的经历,好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