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收卷机边缘排线堆积的问题

楼主(2008-05-04):
一台排线卷绕机,放卷、缠绕、排线均采用变频器控制,排线机构的行程由两只接近开关限制,排线电机在两只接近开关之间正反转,放卷与缠绕之间用一跳舞辊来控制放卷的速度,保持放卷与缠绕之间的张力。

出现的问题:缠绕轮收到的料卷两端由于材料堆积而比中间高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由于排线电机(当前为变频驱动,排线控制采用伺服应该会好一点)换向时的加减速过程较长,造成边缘材料的过多堆积

求助的地方:如何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改善收卷两边材料堆积的问题

楼主:
请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建议将排线电机改为步或伺服,电机响应特性的问题和硬件相关,在现有的条件下很难兼顾速度和精度要求。这就好比你买了辆奥拓就别奢望它能赛过奥迪。

网友B:
不知楼主的绕径有多大,如果很小的话,把两个接近开关往中间移可以改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收卷应该是恒角速度的,改善排线电机和收卷电机的速度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不知楼主的绕径有多大,如果很小的话,把两个接近开关往中间移可以改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收卷应该是恒角速度的,改善排线电机和收卷电机的速度比。

收卷直径300mm~400mm,收卷是恒角速度的,如果不是恒角速度,排线会不均匀。移动接近开关只能改变最终收料卷的宽度,对改善两端的材料累积并没有很大的作用。

由于该设备收卷的材料是塑料薄膜,料卷弹性较大,所以我前几天现场调试的时候从收料卷的张紧度上想办法,使收料卷圆柱面比较平整,客户也验收通过了,不过这个办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欢迎大家就该问题的其他解决方法发表见解。

谢谢丁喜和xzy568的回复

网友C:
你把排线变频的加减速时间改下,不过收卷的层数多的话还是会出现这个现象,考虑能否用变速控制你的排线电机,比如两头运动快点,中间运动慢点

我以前做的时候使用步进做的排线,

网友D:
关键是将两电机的速度配合好,排线电机用伺服就解决了.

网友E:
卷绕机,放卷、缠绕、排线变频器采用共直流母线连接,将排线电机加减速时间设定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