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电器,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5-04):
谁知道这是起什么做用的电器,查看下面的链接;

photo.sina.com.cn/photo/3ea82afa44c641b63b66d

网友A:
没怎么见过,请问这个电柜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有可能是直流对地绝缘检测用的。

网友B:
是不是直流接地保护,直流的低电平和地线连通,而不是单独的悬空!

楼主:
我希望得到肯定回答,希望能给个准确的答案

楼主:
这是国外机器上的东西,我也不只知道做什么用的,希望高人能给予指点

网友C:
我看好像是24vdc负端接地

通过拨动开关自行设计开断

可以接通,可以断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直流对地绝缘检测用的。

觉得也像

仔细看看它上面画的线路

应该是检测用的

楼主还是做个实验看看

把结果说说啊

楼主(2008-06-05):
我也想做个实验,不过很抱歉,机器一直都在运行那、、、

网友E:
这应该是一个光电转化器,简称光耦。。。。。。。。。。。。。。。。。。。。。。。。。

网友F:
楼上,有这么大个头的光藕吗???

网友G:
这个设备没有图纸吗,看看图纸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H:
通路上的安全栅吗?

你看看右侧有没有铭牌标示阿,把型号牌子贴上来一查就知道了~~或者如楼上所说,查图纸:)

网友I:
不知道不敢乱说,期待      ----------

网友J:
直流对地绝缘检测用的。两灯都亮代表正常

网友K:
hehe  从没有见识过

网友L:
没见过的,楼上的高工们不说我还以为是过压保护类的装置呢.

网友M:
没有见过,期待中~~~~

网友N:
能说下在什么机器上么?看样子是直流转换用的

网友O:
长见识了,没见过的东西呢

小俊!

网友:
看着眼熟,但是不敢确定,也不敢乱说啊

网友P:
应该是信号避雷器!.......

网友Q:
学学,不知道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