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ES+8台达M变频器如何用通讯实现启动/停止/频率写入/读出和点动

楼主(2008-05-04):
台达EH/ES+8台达M变频器如何用通讯实现启动/停止/频率写入/读出,其中一台要求点动,如何保证通讯稳定,响应快,,请各位大虾们,出出主意,有例程式可发到ZAZOZI@163.COM,在下在这里先行谢谢啊

楼主:
有没有人在呀,我这边比较着急,麻烦大家了

网友A:
你要用什么去读写频率,用什么控制起动停止,说的太简单

网友B:
如果用485的话你可以把8台PLC站号设置成1-8,然后可以通过modbus指令去对相应位置进行操作。你可以看下编程手册了解下modrw之类的指令,频率写入和读出,启动停止都有相应的位置,在变频器手册上有。

网友B:
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是通过绝对地址2000H控制,频率写通过2001H,你要读取频率的话可以通过2103H

网友B:
我发张图,下图就是当变频器站号是1的时候我让他启动,不过这么写的话你需要判断下数据发送成功与否等,你也可以用plc-link去做,可以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B:
plc-link你可以参考DVP-PLC 101 samples中的12-27,在台达官方网站中有的下的

www.delta.com.tw 和plc手册在一个页面的,你可以找找

楼主:
都是用485通讯来做呀

楼主:
有例程式可发到ZAZOZI@163.COM,在下在这里先行谢谢啊

网友A:
可以用M1127后计数,根据计数的值做判断。

楼主:
感谢有这么多人回复,点动的要如何写呀

楼主:
哇K,几天没来看贴子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