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用485通讯实现点动是不是不太好,时好时坏,是不是485通讯的的问题呀

楼主(2008-05-04):
台达PLC用485通讯实现点动是不是不太好,时好时坏,是不是485通讯的的问题呀,有时都没法停下来,

网友A:
说说具体的现象——PLC,变频器都使用哪一型号的?每一台变频器都这样么?有没有规律?通信距离有多远?你描述的越清晰,大家才能越快的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很对,还有你的距离是多少?一般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B:
建议你对发的数据做下判断,看有没有发成功,还是通讯逾时。

网友C:
台达变频器直接用485通讯实现点动就可以,不需要PLC

网友D:
要查你的通讯,通讯不好,谁家的PLC都会这样

楼主:
一个柜里,台达EH\ES+台达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变频器直接用485通讯实现点动就可以,不需要PLC

要如何实现呀

网友C:
说明书37页。命令(‘_’前)及其返回的数据(‘_’后),首字节01为站号:
01 03 21 03 00 01 7E 36 _ 01 03 02 02 00 B9 24 —— READ读状态
01 06 20 00 00 12 02 07 _ 01 06 20 00 00 12 02 07 ——START 起动
01 06 20 01 02 00 D2 AA _ 01 06 20 01 02 00 D2 AA—— F 设置频率
01 06 20 00 00 01 43 CA _ 01 06 20 00 00 01 43 CA ——STOP 停止

楼主:
感谢周公的回复,这些是用什么做的命令呀,没的点动命令

网友E:
就一般地应用来说,用485通信没有问题,好多现场总线不也是基于485网络的吗,如PROFIBUS,楼主的问题主要还是在程序上!

网友C:
间隔的发送起、停命令就是点动动作了。

楼主:
我说的点动是按下就起,放开就停,就是JOG启动,它的启动频率一般只有8HZ左右

网友C:
按下就发送启动指令:起,放开就发送停止指令:停。9600bit/S时每个字节约占1mS,每条指令约8mS,你指头动作没它快。

网友F:
如果用到了变频器,最好做好屏蔽,485通信的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强。

楼主:
看来还得用端子控制才是最好的

网友G:
因为通讯速度和PLC运算速度问题,一般建议启动停止用IO点控制最好。

网友F(2010-01-07):
用台达PLC的Mbus指令编写很方便的。你再试试吧。

网友H(2011-12-29):
问16楼,起停用IO点怎么控制,可以IO点控制起停,通讯读取数据?那变频器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