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8-05-04):
         请问各位高手,我这边的项目需要进行位置控制

          细纱机的钢领板升降问题!具体动作有些像堆料机:

         1.原点定位;

         2.重复(上升定位-下降定位)(堆料机没有此步骤中的下降定位);

         3.回原点。

          但是现在遇到了点困难,如果2过程定位进行中,系统中途断电,利用PRV指令似乎不能读取已经发送的脉冲,而且系统又不允许中途重新回原点,不知各位高手能不能给些建议!

          刚接触欧姆龙,小弟在此谢过了!!!

          还有,CP1H有没有断电瞬间运行的特殊继电器啊??

网友A:
这个只能把目前发送的脉冲数保存起来。

CP1H有个断电中断,你在这个中断里把当前已经发送的脉冲数保存,下次上电的时候再取出来(上电后手动控制是否读取)

网友B:
呵呵,楼上的高手是zwj吧。

不过CP1H没有断电中断的。你只能每个周期都保存当前脉冲数了,但这样会差最多一个周期的脉冲数。不知精度是否能满足你要求,你要自己算一下了。

不然,上电就重新找一下原点(需要有原点信号或原点接近信号),不知道你的系统允许吗。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要考虑的是突然断电?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现在上面的问题解决了,解决方法是:

        只在电机运行时才保存发送的脉冲,电机停止工作后不执行保存脉冲数,而不是实时保存脉冲数,上电后将断电时发送脉冲数设置为当前值。

         突然断电时也能将脉冲保存住了!

楼主:
         还有,请问各位,有谁编过单轴位置控制中,目标位置不变,脉冲速率定时改变的程序吗?

网友D:
哈哈,钢令板也用伺服,太有钱了,

我这边的钢令钢全部仿伺服,都是单片机+变频+滚珠丝杆+两个接近开关用的不比伺服步进差

网友E:
楼上的是用什么方法,不防说说,我们正有此用,要求重复精度0.02MM

网友F(2008-06-06):
HR,DM都是断电保存区域,可以拿来保存数据;

网友G:
绝对脉冲如何控制?CP1L控制伺服电机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H(2008-09-11):
断电后还有得电的时候啊,你在上电时用第一次循环指令使伺服先复位(即回原点)一次啊。

网友I(2008-11-13):
最可靠的办法是伺服驱动器反馈脉冲+高速光耦(因为伺服输出为线驱动)进高速计数,断电自动保存计数值,其实你应该发现当负载变化时,脉冲数跟位置会有很大的时差要注意,像定位不能光用PLC的脉冲发送完,还要加上伺服的定位完成信号,这样保险点

网友J(2008-12-20):
我觉得楼主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脉冲是保存了,可脉冲从发出到伺服完成动作是有时间差的,还有断电的时候伺服还有惯性运动你考虑了吗?就算你用了带制动器的马达也会有超行程的啊!?我觉得还是保存编码器的脉冲数可能会准点!

网友K(2009-09-18):
14 15楼说对于道理...不妨可以试试14说的做做看....伺服的定位完成信号,这点是深受感触

网友L:
学习,学习,很好,很受用!

网友M(2016-12-28):
学习学习。增长知识和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