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IGBT短路保护怎么解决?

楼主(2008-05-04):
  有一台2.2KW台达变频器   经常出现显示"occ"IGBT短路保护 怎么解决?

和散热风扇有关吗?

谢谢!

网友A:
台达的通病啊!是运行跳吗?应该是下桥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B:
散热风扇坏了有过热保护的

网友C:
1检测电路有问题

2驱动电路有问题

3IGBT模块有问题

网友D:
楼主应该把具体状态说得再详细点,比如电机这时有没有比较大的负载或是不是有比较大的惯量性负载?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状况是空载时候都跳 , 有时候空载只要按RUN就显示occ  有时候按RUN可以运行(在空载时试)

散热风扇没有坏  但风扇的运行不是太好  响声较大.

网友E:
模块坏一个单元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我记得台达B系列小功率跳OCC是线路异常啊

网友G(2013-03-07):
我现在也碰到一台 台达VFD220B43A 22KW的机器。空载正常,带4KW 切割机报OCC 还在排查问题中,希望有碰到类似问题的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