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故障排除法

楼主(2008-05-04):
伺服系统故障排除法
下面的流程图和表介绍如何进行系统故障排除。因为系统类型和复杂程度有
很大差异,所以这些故障诊断和维修建议并不能囊括一切。

系统故障排除流程表

表1
检查这些项目(依次): 如果该项有问题:
伺服阀线圈电阻 换阀
伺服阀控制信号 检查电路和连线。如损坏,修理或更换
泵流量 调整,修理或更换
系统压力
过滤器堵塞 取样检查油样污染度。更换滤芯。*
*如果油液被污染,伺服阀可能需要清洗和重新校准。

表2
检查这些项目(依次): 如果该项有问题:
阀的安装 调整,修理或更换
供油压力
系统管路是否交叉
机器的机械部件是否咬合
执行器的密封件是否极度污染
以上各项都没问题 考虑换阀

表3
检查这些项目(依次): 如果该项有问题:
反馈信号 修理
反馈极性 改变极性
伺服阀线圈是否交叉 调整
伺服阀的控制信号 检查电路和连线。如损坏,修理或更换

表4
检查这些项目(依次): 如果该项有问题:
伺服阀的控制信号 检查电路和连线。如损坏,修理或更换
过滤器堵塞 取样检查油样污染度。更换滤芯。*
机器的机械部件是否咬合 调整,修理或更换
泵流量
系统压力
电路的增益过低 调整
以上各项都没问题 考虑换阀
*如果油液被污染,伺服阀可能需要清洗和重新校准。

表5
检查这些项目(依次): 如果该项有问题:
油液清洁度 清洁油液。更换滤芯。*
系统连线开路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
反馈装置过渡磨损或间歇性失效
电路间歇性失效
机器的机械部件咬合或间隙过大 调整,修理或更换
*如果油液被污染,伺服阀可能需要清洗和重新校准。

表6
检查这些项目(依次): 如果该项有问题:
电路有颤振(若系统要求颤振) 校准,修理或更换
电路的增益过高 调整
阀的控制信号有过渡噪声 检查电路,如损坏,修理或更换
反馈信号有过渡噪声 检查反馈电路、连线和传感器。如损坏,修理或更换

表7
检查这些项目(依次): 如果该项有问题:
电路有颤振(若系统要求颤振) 校准,修理或更换
电路的增益过低 调整(闭环增益比)
机器的机械部件或反馈部件磨损 修理或更换

无法上传附件

请参考http://www.jxcad.com.cn/read.php?tid=596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