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低压接触器

楼主(2008-05-04):
找AB 700-M220

ASKRA   型号K07MG

网友A:
其他型号的不行吗?

网友B:
说说产品的使用条件、负载类型、可供安装的空间范围等,相信很多国产接触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建议其他厂家的代替,国内使用AB的元件不是很多

网友D:
接触器要满足线圈电压,和触点电流 ,触点个数,这几个参数,建议选用相同的就行

网友E:
我用AC24V 25A的CJX2

AC24V的小接触器容易购买

网友F:
还不如用ABB呢.

网友G:
是接触器  还是继电器  有特殊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