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8-05-04):
谁能告诉我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变频器需要几个输入信号?都是什么输入信号?是怎么去控制电机的?

网友A:
根据电机同步转速公式,只要电源频率连续可调就可平滑的调节电机转速。调速时调频与调压应注意配合。需要方向控制信号,频率控制型号,电流控制信号等‘’‘’‘

网友B:
交流-直流-交流

网友C:
根据电机的同步转速的公式n=120f/p     改变电机的供电频率f,从而改变电机的转速!

交流输入380V,经过全桥整流、滤波后,再逆变,变成频率、电压可调的输出电源电机使用,从而达到控制电机转速的目的。

楼主:
有些明白了,谢谢.那么如果是用PLC去控制变频器,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网友D:
知道设备工率,如何选用变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