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温一到夏天就报警,

楼主(2008-05-04):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装空调啊

网友B:
呵呵,楼主的环温是多少?要低成本的话偶建仪先多加几台小风机,加强通风散热.

网友C:
要看环境温度到底有多少,确实高的话要加降温措施,否则则是报警系统有问题。

网友D:
建仪先多加几台小风机,加强通风散热.

网友E:
加装机台周六风机在墙壁上,强制循环变压器室内的空气

网友F:
1.是室内变压器要控制室内温度,用轴流风机汇流空气,或有条件按空调。

2.变压器的负载是否满载,合理改变用电方式;自冷式油冷却系统是否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