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卖直流调速板

楼主(2008-05-04):
24伏交流输入,0至24伏输出,电流2至3A

网友A:
你要多少,有量的话,可以做一做/市面上也比较多

网友B:
我们有90-250VAC输入,0-90VDC输出的,最大电流6A。你要的数量有多少?

楼主:
FF帆,你好!数量应该是三十个左右试用,客户说如果好用。就可能要几百个,要求电压连续可调,输出平稳。体积不要太大。你知道哪里有,请帮忙问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