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高手;三星伺服马达控制器

楼主(2008-05-04):
通电显示《3》编码器出错,用一台好的装上去就一切正常,插座看起来也没有坏,有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A:
庄工:你好,我估计还是参数问题,也就是说是编码器类型选择这个参数有误,关键还是要找到这个伺服控制器的说明书啊,不知哪位朋友能提供一下,三星FARA CON  SERVO  DRIVE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B(2010-08-21):
请教诸位高手:有那一位三星伺服马达控制器中文说明书,能否传给我一份。qq:709872465

网友C(2012-05-14):
请教诸位高手:有那一位三星伺服马达控制器中文说明书,能否传给我一份。qq:174342609

网友D(2012-07-09):
也需要三星的接线图相关资料,可以的话麻烦给份。qq:276599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