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总跳欠压,但另外一条线就不会跳,奇怪了

楼主(2008-05-05):
变频总跳欠压,但另外一条线就不会跳,奇怪了

在一个空开下面有4台变频,2台F740  ,1台A740  1台E540

到用电高峰期740的机器总是跳,但是还有条生产线,用的也是三菱的变频,都是A740的,就不会跳,两条线是同一个变压器

还有我这边跳掉的时候 E540没有跳过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不妨把额定电压等级跳到380V或更低些

网友B:
估计是变频器内滤波电容或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应该是变频器前端的交流接触器接触不好

网友D:
同意楼上这为仁兄的观点!

网友E(2008-07-11):
可能是软件问题,你可以送到三菱维修站进行修改,如果是在湖北地区,也可以找武汉三菱维修站,电话027-87655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