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噪音太大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2008-05-05):
最近设备上一只75KW的绕线电机噪音非常大,几乎是在抖动,问题在哪儿?请诊断一下可能发生的问题.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轴承是不是老化了,还有你的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吗?

网友B:
1\有可能是串轴了,2是不是降压启动前噪声大,启动后就好了

网友C:
不一定就要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抖动大个人意见有三。

1:轴承有问题。

2:电机转子动平衡有问题,需要调正。

3:要看拖动方式,如果是连接拖动,问题就以上这些,如果是皮带拖动还有可能的皮带轮的问题。

网友D:
不一定就要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抖动大个人意见有三。

1:轴承有问题。

2:电机转子动平衡有问题,需要调正。

3:要看拖动方式,如果是连接拖动,问题就以上这些,如果是皮带拖动还有可能的皮带轮的问题。

同意楼上的,一般轴承问题比较多,换了试试,有时候轴承坏了肉眼看不出来,需要放大镜观察轨道等等。

网友E:
同意楼上,另楼主确认一下是机械噪音,电磁噪音还是通风噪音;再看一下是否是受负载的影响。

网友A:
3楼所说的就没其他问题了?变频驱动电机,如果载波频率调低了电机噪音肯定大!!!!!!皮带轮拖动即使皮带轮装的和转子不同心只能造成电机抖动会有电机噪音非常大的问题吗???????我还想说的是,除了你说的3点就没有其他的了吗?如果转子的铝条断了,电机的噪音会不会大????电机会不会抖动?????????如果绕组的某一相中的某一路(多路并绕电机)                                                                                                    断路会不会造成上述情况!不要只想着攻击别人,好象自己有多么的伟大,我那只是问问楼主,我说过一定是变频控制的问题了吗?干吗表现的那么强烈?!!!!!!!!我想干咱们这行的就要互相帮助!以助人为乐为己任!

网友F:
一般电机抖动有两点,1轴承.2转子

楼主:
噪音可能是电气、电磁、机械方面引起的,但又如何确定呢?

机械和电气是分不开的。

网友G:
肯定是机械方面的原因,慢慢检查,一点一点的排除把

网友H:
首先检查一下轴承是不是老化了

肯定是机械方面的原因,慢慢检查,一点一点的排除把

网友I:
电机的固定方式

电机的轴承

好好排查一下机械原因

网友J:
   机械上的可能性大,另外转子故障也会出现噪音

网友K:
"最近设备上一只75KW的绕线电机噪音非常大,几乎是在抖动,问题在哪儿?请诊断一下可能发生的问题. "

如果是锡焊的,请检查并头套是否开焊.

网友L:
噪音非常大-----电机的轴承

几乎是在抖动---地脚螺栓

网友M:
22KW水泵电机噪音非常大,抖动,地脚螺栓 再紧,用不了二天又松了,后来发现,铝风叶掉了一小半.

电机转子动平衡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就要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抖动大个人意见有三。

1:轴承有问题。

2:电机转子动平衡有问题,需要调正。

3:要看拖动方式,如果是连接拖动,问题就以上这些,如果是皮带拖动还有可能的皮带轮的问题。

支持这种说法

楼主:
最近机械方面已经彻底检查了.没有问题.很可能是电气方面的问题.正在检查.

网友O:
会不会是里面的碳刷磨损得太多咯,所以转子接触不良好.

网友P:
我是刚入行的 以上老师说的很对!!  在这学生学习了,,还有一点是

电机的固定螺栓紧固不到位造成电机震动而引起的其它机械噪音

请老师指点

网友Q:
把电机拆下来,让它空载,看到底抖得有多凶!你说电机轴承已经换过了?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了,知识噪音小了一点儿

网友R:
同意三楼的意见,电机的碳刷有很大可能性

网友S:
异步电动机产生不正常的振动和异常音响主要原因
有机械和电磁两方面的原因。
  机械方面的原因:①、电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与风叶盖相碰,它所产生的声音随着碰击声的轻重,时大时小;②、由于轴承磨损或轴不当,造成电动机转子偏心严重时将使定、转子相擦,使电动机产生剧烈的振动和不均匀的碰擦声;③、电动机因长期使用致使地脚螺丝松动或基础不牢,因而电动机在电磁转矩作用下产生不正常的振动;④、长期使用的电动机因轴承内缺乏润滑油形成于磨运行或轴承中钢珠损坏,因而使电动机轴承室内发出异常的咝咝声或咕噜声。
  电磁方面原因:①、正常运行的电动机突然出现异常音响,在带负载运行时转速明显下降,发出低沿的吼声,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或单相运行;②、正常运行的电动机,如果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或鼠笼转子断条则电动机会发出时高时低的翁翁声。机身也随之振动。

网友:
不管如何,电气设备出了问题,都要先机械后电气的顺序来查找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异步电动机产生不正常的振动和异常音响主要原因
有机械和电磁两方面的原因。
  机械方面的原因:①、电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与风叶盖相碰,它所产生的声音随着碰击声的轻重,时大时小;②、由于轴承磨损或轴不当,造成电动机转子偏心严重时将使定、转子相擦,使电动机产生剧烈的振动和不均匀的碰擦声;③、电动机因长期使用致使地脚螺丝松动或基础不牢,因而电动机在电磁转矩作用下产生不正常的振动;④、长期使用的电动机因轴承内缺乏润滑油形成于磨运行或轴承中钢珠损坏,因而使电动机轴承室内发出异常的咝咝声或咕噜声。
  电磁方面原因:①、正常运行的电动机突然出现异常音响,在带负载运行时转速明显下降,发出低沿的吼声,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或单相运行;②、正常运行的电动机,如果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或鼠笼转子断条则电动机会发出时高时低的翁翁声。机身也随之振动。

还要看负载连接上是否出现问题,

网友U:
一般的都是轴承和机械问题,你慢慢查下,还有电机的冷却风扇也会有点影响的啊

网友V:
轴承老化转子偏心!!!!!!!!!!

网友H:
一般的都是轴承和机械问题

网友W:
轴承和转子的问题 ……

网友X:
一般的都是轴承和机械问题 .看看电机与设备的连接方式(靠背轮,是不是不平衡)

网友Y(2008-06-10):
1、轴承

2、集电环

3、转子窜东

网友Z:
有没有频谱分析仪,可用来检测此故障。

网友Z:
电机共有3条通路:1、磁路;2、电路;3、气路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就要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抖动大个人意见有三。

1:轴承有问题。

2:电机转子动平衡有问题,需要调正。

3:要看拖动方式,如果是连接拖动,问题就以上这些,如果是皮带拖动还有可能的皮带轮的问题。

同意。

网友AB:
机械方面的原因

1:轴承有问题。

2:电机转子动平衡有问题,需要调正。

3:要看拖动方式,如果是连接拖动,问题就以上这些,如果是皮带拖动还有可能的皮带轮的问题。

网友AC:
转子回路某一相接触不良。。

网友AD:
转子回路故障

网友AE:
也可能是负载问题,安装及固定问题

网友AF:
25楼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有 用碳刷的吗?

网友AG:
会不会由谐波所导致电机噪音,电源污染也会对电机有影响

网友AH(2010-10-20):
我的单相2.2kw的电机,是小吊机上的电机,空载很正常,吊重物后声音很大,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I(2011-03-20):
最近碰到一件怪事,新上的一台三相45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噪音都很大,伴有震动。电机到别的地方试过是好的(都是空载启动)别的电机到这电源上试过也没问题,电机,接触器,连接电缆都换过还是不行。两台电机离的也不是很远,线路相隔10米左右。实在搞不懂,像各位请教

网友AJ:
转子失圆(轴承损坏、端盖轴承间隙过大)

网友AK:
找个示波器看一下电流的波形。

网友AL:
一般应该是轴承的问题!!!看是新电机还是旧电机,旧电机就有很多的原因了!!!

网友AM:
机械故障的可能性大 电器故障的保护措施多  如有问题保护器件会有动作 我认为是负载问题   请老师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