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丹佛斯VTL2800显示ERR15的修理

楼主(2008-05-05):
一台VTL2800显示ERR15,恢复后运转8小时左右又报ERR15,给它恢复出厂值后运转了100多小时又显示ERR15,烦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ERR15是什么报警?

楼主:
是开关电源模式故障

网友B:
就是开关电源本身还有故障,所以报警,我碰到过这种.

楼主:
ZHOURUN您好:你碰到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帮帮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B:
LM317输出的15V你查一下看,用指针表量看是否稳定?仅供参考而已.

楼主:
ZHOURUN你好: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C:
L2844和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D(2009-04-02):
我的变频器内部短路了可以修吗?4KW的

网友E:
上海市 变频器、Plc等自动化设备如果有问题解决不了 ,请联系15102173258陈工 QQ381947522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