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起重机

楼主(2008-05-05):
我公司堆场上一台16/5吨起重机,平时不大用,只有钢板到场出场时起用.最近使用时.忽然发现设备失控了.

现象是:无论主钩和副钩及大小车行走机构的限位器都失去了控制作用.一开始都以为限位器出了问题(但是不可能同时出问题),只有把限位器作短接处理,但是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电工感觉非常苦恼,干脆把限位器断开,但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没有了限位器,起重机的任何机构都一样可以动作.这下似乎出鬼了.接着电工把所有的二次电路仔细查了一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A:
限位开关线路短路!仔细再查查!

楼主:
已经严格检查,没有短路出现.

网友B:
是挺奇怪的,呵呵,小弟以前也有遇到过,不过后来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C:
日常缺少检查维修,特种设备特种对待.以上问题很减单/总过流谜电器出问题.失校,重量限位器没调整好.导电拖行走时接触不良,跳动时有缺相.空截起动没有问题,吊运货物电机电流增大.过流保护器起作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不是各机构都是凸轮控制器的控制方式。电阻全用的是RT的?如果这样的话,总接触器下面的限位回路可能直接短路到X21 既三相线中的中的中间那相。大多数企业为了节省成本都是这种线路。其他可能性你检查过电路,基本上已经排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日常缺少检查维修,特种设备特种对待.以上问题很减单/总过流谜电器出问题.失校,重量限位器没调整好.导电拖行走时接触不良,跳动时有缺相.空截起动没有问题,吊运货物电机电流增大.过流保护器起作用.

大哥你太强了,我崇拜你

网友F(2008-06-06):
6楼的分析有道理,主要是检查总接触器的自保回路,可能把这两根线短接了

网友F:
qzgjs@163.com有问题可来邮件

网友G:
要仔细检查,一定会查出问题的。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控制方式?要是都用凸轮控制器来切电阻的话。就检查总接触器的自保回路吧!

有可能是有寄生电路!

网友I(2009-05-06):
广州市龙玥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联系电话13794361509 QQ731017028 罗建新

网友J(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