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超频输出转矩不够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2008-05-05):
现场有一台安川7.5KW变频器驱动一台7.5KW变频电机,电机在0-50Hz是恒转矩调速,在50-100Hz时是恒功率调速,当频率超过50Hz后电机驱动负载的转矩大于电机输出的转矩变频器和电机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变频电极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普通电机超频太多会发热过度,最终烧毁!

网友B:
电机发热,变频器报过载

网友C(2009-08-06):
d电机在低频状态下运行会过热烧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