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触动屏无任何反应

楼主(2008-05-05):
一开机,进入程序画面,提示密码输入,触动面板无任何反应,怀疑sys键接通,将其连接线拆下后,不再提示密码输入,但是触动面板无任何反应,请高手指点。

楼主:
该屏上下载程序,通讯皆正常。

网友A:
你的怀疑有点道理。
将连接线拆下,也就断绝了触摸面板和主电路板之间的连接,触摸当然毫无反应

楼主:
声明一下:不是触摸面板和主电路板之间连接线

网友B:
触摸面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