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7kw的变频器带不动3.7kw的变频电机吗?

楼主(2008-05-05):
请各位大师指点

昨天碰到这样一件事:我用3.7kw的变频器带3.7kw的电机时,设置频率是50Hz,但变频器输出频率到5点多一点就上不去了,电机也不转动。但是,我把电机直接接三相电,电机能正常转动;我把变频器输出端不接电机,变频器也能正常工作,意思就是我把频率设到50Hz,它就能够显示从0升到50。后来,打电话问边频器厂商,说是电机负载太大,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的1.5倍,所以被保护了。可是我的电机是空载的啊,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3.7kw的变频器带不动3.7kw的电机??急!急!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A:
加长启动时间!不可能起不起来!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空载带不动,

网友C:
电机里是不是有电磁刹车在,楼主没注意到啊。

如果直接通电源的时候,电磁刹车松开电机正常启动;但是接变频器后,刹车也接在了变频器输出端,造成刹车无动作,引起过载哦。

网友D:
呵呵,看楼主讲的现象,是堵转了,类似的情况偶遇到过。你的电机盘车困难吗?

三楼说的带电磁刹车片的电机见过,但没用变频器试过,请三楼讲一下“但是接变频器后,刹车也接在了变频器输出端,造成刹车无动作,引起过载哦”的原理。

网友E:
如果是带制动的电动机,直接接380V当然能启动,制动打开的电源由380V电源提供,但用变频器带动时,频率从0Hz开始往上调,初始时的电动机的电压很低,无法打开制动刹车。

网友E:
带制动的电动机用变频器控制时必须提供独立的打开刹车的电源。

网友D:
呵呵,谢谢。没想到这一点,学习了。

楼主:
我用的是电磁刹车马达,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啊,那我再试下

谢谢3楼和5楼的朋友

楼主:
请问四楼堵转和盘车困难是何意?

网友F:
受教育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四楼堵转和盘车困难是何意?

呵呵呵,确认一下你用的是不是电磁刹车马达啊。

网友G:
应该是过载限制了!!

网友H:
有刹车的电机最好不要用变频器,因为在变频器输出时大多变频器不是矢量的,起动转矩达不到,所以你电机也起动不了.

网友I:
以前遇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有刹车的电机最好不要用变频器,因为在变频器输出时大多变频器不是矢量的,起动转矩达不到,所以你电机也起动不了.

如果是带刹车的变频电机呢,也不用变频控制吗?呵呵

网友J:
在实际中,带刹车的电机也可以用变频器,抱闸线圈用变频驱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楼主可以在起动时看看电流有多大,加外把转矩补偿值调大点看看

网友K:
有点问题

网友L:
带刹车的电机也可以用变频器,抱闸线圈用变频的控制端输出信号来控制,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M:
变频器空载起动后,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不平衡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N: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的哦!学习拉,也谢谢各位可以分享知识的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用的是变频带刹车的电机,昨天看了3楼和5楼的朋友的回复之后,我把刹车另外接出来,问题就解决了。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O:
这里真是长见识啊 学习了

网友E:
对于变频电动机,不仅制动要提供独立电源,功率大的电动机还要求有独立的冷却风扇。

网友P: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于变频电动机,不仅制动要提供独立电源,功率大的电动机还要求有独立的冷却风扇。

呵呵,偶们这里2。2千瓦的变频电动机都有独立的冷却风扇。

网友Q:
lz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R:
hehe       如果电机要一直低速运转的话  那还是用变频电机的好

网友S:
搂住还是很负责任的!回来告诉大家答案了!呵呵

网友T(2009-04-26):
可以带动。应该增加励磁分量。

网友U:
引用 网友E:
带制动的电动机用变频器控制时必须提供独立的打开刹车的电源。

网友V:
工控论坛 高手云集 有问必答 时效显著

变频器我不是太专业,不过我公司的工程师可以解答,各位有使用固态继电器上的问题可以联系我,因为我是做固态继电器的部门的  QQ:546561890

网友W:
3.7KW的风机可以带起来  不过要加长启动时间

其他3.7KW的电机要同  3.7*2=7.4KW的变频带

可能回答的不准确 包含

学习中....

网友X: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变频器厂家已采取了措施,问题就在变频器的igbt的容量,可查看电流便知。

网友Y: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用的是变频带刹车的电机,昨天看了3楼和5楼的朋友的回复之后,我把刹车另外接出来,问题就解决了。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上几位,要认真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

一开始没仔细看,越看越糊涂。。。

网友Z(2009-06-18):
垃圾,,,到极点了

网友AA:
怎么说呢。。碰到这种事来这里就是最明智的

网友AB:
学习了

我一般都先加大转距补偿

原来有变频带刹车的电机,应该把刹车另外接出来,谢谢!

网友AC:
珠海伊万示波(五合一示波仪)正在热销!梦陨工控主销编程电缆、PLC电池、伊万示波、尚捷热电阻热电偶、ABB.SEMIKRON保修18个月 (全新)220V 750W 变频器 、三晶变频。http://www.mengyun868.cn(淘宝销售)http://shop36767346.taobao.com/

网友AD:
外接刹车电源

网友AE:
我就遇到过,刹车是另外接出来的,2。2的松下VF0带不动2。2的电机。有的时候可以启动,有的时候就生到10几赫兹就停住,时间长就报警,。2台变频器和2台电机都一样,都是2。2KW的互换也相同,后来换了个3。7KW的变频器解决的,大家有什么看法,电机是空载,加速时间0。6秒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我就遇到过,刹车是另外接出来的,2。2的松下VF0带不动2。2的电机。有的时候可以启动,有的时候就生到10几赫兹就停住,时间长就报警,。2台变频器和2台电机都一样,都是2。2KW的互换也相同,后来换了个3。7KW的变频器解决的,大家有什么看法,电机是空载,加速时间0。6秒

我用过乐清某厂(上海注册)的变频器 3.7标称带3.7普通电机都显示过载,郁闷西,经常电机短路变频器跟着坏,炸机

网友AG:
学习了,47楼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有人分析一下吗?

网友AE:
47楼补充一下,当时用的是寸动模式,正常可以用2到3个小时,有的时候冷开机就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