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08-05-05):
台达通讯最快的方法怎么做,和8台变频器,也是台达的

网友A:
使用Devicenet(最高速率500Kbps),Canopen(最高速率1Mbps),Profibus(最高速率12Mbps) 都可以啊;台达都有相应的主,从站模块支持。

网友B:
8台变频器个人感觉用Canopen总线比较好,可以配置一台SV+DVPCOM+8台COA02,所有东西都是台达的,软件操作界面也是比较简单易懂的。如果变频器没定的话还可以直接用E系列的变频器,它有内嵌的Canopen,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