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5-05):
请问各位大虾,辅助继电器M与输入继电器X在做输入的时候有什么异同点,区别在哪?

网友A:
M只能通过程序改变状态

X可以通过输入改变啊

网友B:
一个内部的,一个外部的

网友C:
M是辅助继电器,是内部指令,X是输入信号,靠外部的开关如微动开关.说明书上都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