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密封罐内的液位

楼主(2008-05-05):
测量密封罐内的液位如何消除液面上方的压力对液位测量的影响?

用差压测量行吗?

网友A(2008-07-05):
如果液面上方压力波动不是很大,差压液位计一般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因为上下取压点的膜盒都会受到液面的压力是平衡的.

网友B:
用超声波液位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