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体保护焊机

楼主(2008-05-05):
CO2保护焊机 KH500
额定输入容量 31.9KVA 额定焊接电流 500A
电源电压 380V 空载电压 66V
频率 50Hz 电流调节范围 60-500A
额定负载持续率 60% 重量 175kg
高人帮我看下 上面这台焊机:

它的电压不能调节了

帮我分析下原因 不管我什么调它的电压始终显示最大

调节阀我测过了 是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机器的问题呢 ?

请高人帮我分析下

急!!!!!!!!!!!!!!

网友A:
CO2要调电压的吗?不是调电流?要回去看一下.

网友B:
对于电焊机而言,调压和调流是一个概念!

网友C(2008-06-26):
先查一下控制线有没有断路,再检查一下调电压的电位器。

网友C:
重点查六芯控制线的4号,5号线。

网友D:
哈!哈!我说个最简单的可能性,电压表坏了,指针被打到顶上去了。

网友E:
我说个最简单的可能性,电压表坏了,指针被打到顶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