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的前连接器

楼主(2008-05-05):
西门子300plc的前连接器有20针的和40针的,但是他的订货号里面由1个和100个之分,请问他们的区别在那里

网友A:
没明白你啥意思??

前连接器就20针和40针的啊!!根据模块型号不一样选择这两个其中的一个就行啊!!

网友B:
常用的是螺钉型,有20针和40针两种,订货号如下:

20针:6ES73921AJ000AA0

40针:6ES73921AM000AA0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问题都没有抓住要点,肯定是新手

网友D:
1个和100个是数量问题,就是零卖和批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