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文本和FX1S系列PLC可显示的对应地址是什么?

楼主(2008-05-05):
信捷文本和FX1S系列PLC可显示的对应地址是什么?

下载的说明书上只有列出:FX0S/FX0N/FX2N,那FX1S对应哪个型号呢?

楼主:
信捷的技术支持人员呢?请回答!

楼主:
技术支持呢?弄个坛过来却没人管理怎么行?商业竞争的不仅是商品质量而且还有服务!

网友A:
对不起,打了个盹,与FX0S/FX0N/FX2N是一样的。

楼主:
FX0S/FX0N/FX2N是一样的。

资料上这三者可是有区别的啊!

网友A:
书上写的范围可能有误,实际范围要大一些。接FX1S,具体要看FX1S的软元件范围,文本的范围是较宽的。

网友B(2009-02-18):
请问那个信捷OP320-A与西门子S7200PLC的连接线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C:
信捷OP320-A与西门子S7200PLC无法通讯。

信捷OP320-A-S与西门子S7200PLC可以通讯。1/9并接后接西门子3,6/8并接后接西门子8.

网友D:
没有其它型号可以选FX2N;

但要注意对应的地址;

网友E:
信捷OP320-A与西门子S7200PLC无法通讯。

怎么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