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

楼主(2008-05-05):
请问大家伺服电机都有什么类型的编码器啊?SRS是什么编码器?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的英文所写是什么?伺服电机反馈编码器,1024线SINE/COSINE分辨率中的102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也想知道AB家的电机用的是啥编码器,帮你顶上

网友B(2008-08-08):
正弦余弦旋转变压器编码器,1024指编码器每转等效为1024个脉冲.

网友C(2009-05-26):
第一个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 abs   inc  1024线  means  电机旋转一圈相当于会发出1024个脉冲,,,不过你这个编码器应该不是伺服电机中的编码器吧,分辨率不是很高。

网友D:
旋变、编码器(增量和绝对值)都可以做伺服编码器。

SRS是sick反馈编码器的编号,意思是单圈sincos编码器。

1024sine/cosine指每圈输出1024个正余弦波,每个波形可以进行细分,通常精度为32768或者65536,分辨率可达2的22次方。 不少国外伺服厂商采用sick的这款SRS系列作为高精度编码器反馈。也有采用haidehain的sincos编码器。

网友E:
Sick 1024线Hiperface接口的正余弦编码器报价5000多,而且言必称是欧洲产品,就是贵(比海德汉25位多圈绝对式的还贵),不知sick是怎么想的?!

Hubner、Baumer

网友:
Baumer(堡盟)的性价比很高的,而且堡盟集团有四个品牌的编码器,Hubner、IVO、Thalheim、Baumer。产品很齐全。

网友E:
Baumer的编码器就更是贵的离谱了!

网友F(2011-02-10):
这是SICK STEGMANN 的单圈绝对值型的编码器,电气接口提供分辨率为1024的正余弦波信号,并且还有HIPERFACE协议接口的数字通讯通道. 一圈有32768个位置输出.我们公司针对AB的伺服电机建立了完整的测试设备,可以测试并且维修AB的伺服电机.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免费电话4006-120-890.

网友(2013-04-24):
这种电机要编码器要写参数吗

网友G(2015-01-31):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 abs   inc  10...

这个是可以细分的呀,理论上可以无限细分,而且还要乘以1024,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