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能省电能省多少

楼主(2008-05-05):
变频器可以省电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节电40%以上,但是某些情况还会比不接变频器浪费!

变频器是通过轻负载降压实现节能的,拖动转距负载由于转速没有多大变化,即便是降低电压,也不会很多,所以节能很微弱,但是用在风机环境就不同了,当需要较小的风量时刻,电机会降低速度,我们知道风机的耗能跟转速的1.7次方成正比,所以电机的转距会急剧下降,节能效果明显。如果我们用在油井上,就会因为在返程使用制动电阻白白浪费很多电能反而更废电。

当然,如果环境要求必须调速,变频器节能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调速的场合变频器不会省电,只能改善功率因数。

1、如果两个一模一样的电机都工作在50HZ的工频状态下,一个使用变频器,一个没有,同时转速和扭矩都在电机的额定状态下,那么变频器还能省电吗?能省多少呢?

答:对于这种情况,变频器只能改善功率因数,并不能节省电力。

2、如果这两个电机的扭矩没有达到电机的额定扭矩状态下工作(频率,转速还是一样50HZ),有变频器的那个能省多少电?

答:如果使用了自动节能运行,这个时刻变频器能降压运行,可以节省部分电能,但是节电不明显。

3、同样的条件,空载状态下能省多少,这三种状态下哪个省的更多?

答:拖动型负载空载状态也节省不了多大的电能。

网友A:
比较详细,学习了

网友B:
变频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速,减少负荷的冲击。

至于节电倒是附带的效果,对于工频运行的负荷变频器没有任何节电的效果。对与满载的负荷也是没有节电的效果。

但是对于使用的负荷在设计负荷的满载运行以下的就有部分的节电效果。

交流电机用变频器调速对比直流电机的调速,节电的效果是明显的。

但是看负荷的不同要采用专用变频器才能获得要求的力矩曲线。

网友C:
变频控制主要是为了,实现速度的控制,节电功能在次要。

网友D:
1、变频器的效率低于90%;

2、电动机的效率高于变频器的效率,可以达到99%;

3、变频器使用异步电机频繁调速、自动调速的负荷要求;

4、把变频器当节能器用是严重错误,是对技术不懂或骗人的行为!

网友E:
变频不是用来节能的

网友B:
看来还是有人和我一样的观点哦

网友F:
变频器不等于节电器,只是有些设备由于负荷的波动,可以用变频器来达到节电的效果,如注塑机.

网友G:
对不需要电机那快转速的实施调速节能

网友H:
比较详细,学习了 ..

网友I:
我的看法,使用变频器有两个作用:1.调速;2.节能.

网友I:
当然,也有很多应用不节能.

网友J:
比较详细,学习了,,,,,,,,,,,,,,,

网友K:
变频器可以节能,但不是所有场合都省电的!变频器的力矩大,稳定性好,可调速1!恕我愚见!

网友L:
你说得没有错啊,主要是看用的场合!

网友M(2008-07-01):
都是高手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速,减少负荷的冲击。

至于节电倒是附带的效果,对于工频运行的负荷变频器没有任何节电的效果。对与满载的负荷也是没有节电的效果。

但是对于使用的负荷在设计负荷的满载运行以下的就有部分的节电效果。

交流电机用变频器调速对比直流电机的调速,节电的效果是明显的。

但是看负荷的不同要采用专用变频器才能获得要求的力矩曲线。

网友O:
                                  主要目的是为了调速控制,减少负荷的电流冲击。

网友P:
关于变频节电,没那么夸张的,有的宣称节能40%! 那只能说明设备的选择有问题

网友Q:
        就变频器本身说是要耗能的,为了实现调速功能必须使用。变频器不是启动设备,非要那样用也没办法,做为启动用还是软起比较合适。

        应用变频器后节能并不在变频器本身,是由于调速后,负荷发生了变化。比如风机,低速较额定转速耗电功率下降很多。

网友R:
凑个热闹,反正也没人在乎到底能节多少能,

网友S:
变频器在供水方面控制流量时节能还是很明显的,用阀门控制流量能量消耗在阀门上,总的来说看调速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T:
厦门瑞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92-5788908

www.xmrs.net

联系人:邱萍

网友U:
“有的宣称节能40%! 那只能说明设备的选择有问题。”

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设备的选择有问题,如用于空调的风机,他们的负载是按夏季的最大冷负荷考虑的,设备的余量(风压、流量)较大。而春秋两季时的空调负载相当低,最低时仅相当于最大时的30%。因此,在春秋时的节能效果可以达到甚至超过40%。

网友V:
变频器能节电,是针对那些工况有浪费的,如果电机需要全转速,就无法节电了。风机,水泵是变转矩的,只要频率是42HZ之下,就容易达到节电40%,当然,要在满足生产的情况下。大家只要记住,能量是守恒的,节约只节越浪费部分。

网友W:
如果本来就没有功率浪费,那还会浪费电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Y:

好贴,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Z:
变频器能节电,如果电机需要全转速,就无法节电了.有时可以达到调速.调整流量/并有节能的效果.

网友D:
1、在工频,电动机的实际功率可大可小,并不是名牌的额定功率;

2、在工频,电动机的实际功率可大可小,跟随负载大小变化,小负载小功率,不是小负载大功率;

3、在工频,电动机的实际功率可大可小,跟随负载大小变化,小负载小功率,不需要变频降功率!

网友AA:
变频器重要的功能是控制,可以根据工艺的要求进行调节

如果可以节能是在所选设备的效率大于你所需要的(比如水泵 风机等)

另外变频器也耗电  并且有电污染

网友U:
信不信由你.

网友AB:
对:刘志斌 关于

1、变频器的效率低于90%;

2、电动机的效率高于变频器的效率,可以达到99%;

3、变频器使用异步电机频繁调速、自动调速的负荷要求;

4、把变频器当节能器用是严重错误,是对技术不懂或骗人的行为!

内容的回复:

2、电动机的效率高于变频器的效率,可以达到99%;??????????????????????

4、把变频器当节能器用是严重错误,是对技术不懂或骗人的行为! !!!!!!!!!!!!!!!!!!!!

网友:
主要是用来调速,所谓节电是因为在运行过程中所带的负载变化,正好变频调速下降电压下降,做功减少.从而用电少了.所以节电关键是看使用的场合.

网友AC:
好贴,学习了,变频器可作为大功率电动机启动时使用

网友U:
在某些场合,调速是主要目的,节能仅是次要的,甚至根本不能节能。

网友AD:
小弟受教了~真是了不起~

网友AD:
爱德利的变频器做得很好的~~你们有用他的吗~

网友AE:
一台工业压机采用变频控制电机能省电吗

网友AF(2008-08-01):
大家好,变频器节能,能否理解使设备的功率因数降低了,因为我用了一台变频柜控制泵的流量,当频率低低时测量的功率因数很低,当频率高时功率因数也随之增大,我的观点对否,欢迎同仁讨论。

网友AG:
变频怎么会省电???/

网友AH:
变频器能节电,是针对那些工况有浪费的,如果电机需要全转速,就无法节电了。风机,水泵是变转矩的,只要频率是42HZ之下,就容易达到节电40%,当然,要在满足生产的情况下。大家只要记住,能量是守恒的,节约只节越浪费部分。

好贴,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AI:
节能还是认同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节能效果不明显,也就不要钻那个牛角尖了。

网友AJ:
现在要求企业节能,创建节能企业.变频倒底节能还是不节能,如果用在风机上,还是有些效果的

网友AK:
上面各位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AL:
经常在工频下运行那就不会节电了因为变频器本身也会耗电同时变频器是提高了功率因数但对电网也造成了污染

网友AM:
这里高手真多啊

网友AN(2008-09-16):
你们说的都对!看问题要客观,全面。谢谢各位!

网友AO(2008-10-29):
变频器和PID以及传感器配合使用才能达到理想的节电效果!  并不是所有用电大的设备都能做

网友AP:
以我个人来看,是这样的在需要星三角启动的电机用变频器在启动时是有省电的,启动以后到50HZ只能作伪一些补偿,提高它的做功。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请大家赐教。

网友AQ(2008-12-15):
变频节能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说得太多没意思。

网友AR:
引用 网友E:
变频不是用来节能的

变频器是为了节能,当然变频控制的方式很多,这是大多数人喜欢用的原因,变频器的节能只是节约非满载时浪费的那部分电能,如果电机在额定负荷下运转,变频器是不能节能的。

网友AS:
根据工况才能评价是否节能

网友AT:
变频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速,减少负荷的冲击。

至于节电倒是附带的效果,对于工频运行的负荷变频器没有任何节电的效果。对与满载的负荷也是没有节电的效果。

但是对于使用的负荷在设计负荷的满载运行以下的就有部分的节电效果。

交流电机用变频器调速对比直流电机的调速,节电的效果是明显的。

但是看负荷的不同要采用专用变频器才能获得要求的力矩曲线。

这个说的很好。

网友AU:
就我所见的情况,变频器能达到平稳启动电机 稳定电网的效果 ,很多功能 不用变频器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AV:
选择什么情况下使用才合适。在用了后还要考虑在多少HZ下运行才能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AW:
问一下,用在起重机上是否节电?

网友AX:
引用 网友D:

1、变频器的效率低于90%;

2、电动机的效率高于变频器的效率,可以达到99%;

3、变频器使用异步电机频繁调速、自动调速的负荷要求;

4、把变频器当节能器用是严重错误,是对技术不懂或骗人的行为!

同意这种说法,曾经在这些方面做过试验,没有明显的节电

对风机水泵类通过更改频率改变流量的负载,用变频器比用市电省电,这是很明显的

网友AY:
我认为向那些小的变频器应该没有什么节能吧!柜式的变频器有节能的效果

网友AZ:
浪费时间

网友BA(2009-02-09):
用变频器可以减小冲击电流,改善功率因数。因为正常的电机配置都要比设备要求的的,所以用变频器有一定的节能效果。

网友BB:
变频器就是降低转速来节能。电动机的功率和转速有3次方的关系,降低频率就等于减低转速但同时也降低输出。

网友BB:
真正的节能是把那些特定工况下不该浪费的节下来。

网友BC(2009-03-11):
"4、把变频器当节能器用是严重错误,是对技术不懂或骗人的行为! "    老兄要好好学习,变频器最初出现就是用于风机、水泵节能,不要以自已的无知让新入行的兄弟们走错了路

网友BD(2009-05-20):
变频器节能区别与设备的负载率,如果负载率低那么节能效果就好。

网友BE(2009-09-28):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SIKES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主要产品有:
1.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2.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滤波器;
3.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交/直流电抗器;
4.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5.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产品面向国内外,主要提供给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代理商,自动化工程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成套设备配套厂商等;
配套品牌:西门子、LG、富士、ABB、施耐德、西威、爱默生、欧姆龙、安川、三菱、日立等变频器。

公 司:深圳市西凯士电气有限公司      电梯专用能量回馈单元诚招各地代理

联系人:韦生
手 机:13554955169
商务 QQ:910605971
E—Mail:910605971@qq.com

网友BF(2010-02-15):
变频器只有在大马拉小车的情况下才节能,通过变频器的自动或手动控制,根据实际负荷,相应的降低变频值,可以相应的节约能源.

网友BG:
学习了。说的很长细,.....

网友BH:
我们说想办法节能,是因为生产用电存在浪费的现象,或者还在使用高能耗的产品。在某些地方利用变频器来控制运转设备,是可以达到良好的节能效果的,这不容质疑。化工企业的水泵、风机的负载是根据生产工艺过程来决定的,起伏很大,从1:1到1:2甚至是1:3。比如 象锅炉当蒸汽压力下跌时(蒸汽用量最大时)引风机和鼓风机鼓风机必须达到最高转速(额定值)当用量高峰一过,用量急剧减小,则锅炉压力迅速上升甚至超限,这就马上要求风机停下了以降低炉温,但由于风机都是惯性设备,不可能说停就停,而且自偶降压控制电器也不允许短时间重复开停,常规的做法就是关闭阻风门,以调节锅炉内的空气(氧气)量,此时电机还是全速运转,因而白白浪费电能,水泵也一样如果负载需求极不均匀(这也是由生产工艺决定的),也同样存在极大的电能浪费。如前述:锅炉的风机如果用变频器控制就不大不一样了,它通过:压力、温度、炉膛负压等多种传感器对蒸汽压力在规定的波动范围内进行跟踪,控制风机的转速,不但避免手动控制时蒸汽压力大起大落现象,同时大大降低人员的劳动强度。至于节能的效果主要看:“设备配备容量和实际使用容量(平均值)之比”和昼夜的“占空比”(在这里套用脉冲电路的一句术语,占—高负荷时段;空—轻负荷时段)一般设备往往按最大需求量来选的,比如最大需10吨锅炉,但昼夜平均蒸汽用量4吨都不到,但你不能选6吨的锅炉来用,因为无法满足生产需求,总之两项比差越大,节能效果就越显著。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我们是化工企业,正常生产用2台10吨煤锅炉(另备一台)未使用变频器控制时,单台炉月耗电量为7万度左右(18个月平均值)采用变频器后单台炉(同一台)月耗电为4万度左右(12月平均值)。上面说到的有些数据就是我们公司的。每个企业生产工况都不同,要摸清自己的情况,还有没有节能的空间,不能简单的去套搬别人的。现在企业用白炽灯应该很少了,因为它是一种高能耗产品,如果你单位这种灯泡仍用的很多,那那说明在照明上还有节能的潜力挖。   对特定设备在采用传统的控制方式而存在电能浪费现象时,采用变频器控制是能把这一部分电节省下来。因为变频器比较贵,在的采用前,还要进行经济核算—投资和收益年限比,作为企业来讲不能节能不节钱,总之不能一概而论。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BI:
对:梦雷 关于我们说想办法节能,是因为生产用电存在浪费的现象,或者还在使用高能耗的产品。在某些地方利用变频器来控制运转设备,是可以达到良好的节能效果的,这不容质疑。化工企业的水泵、风机的负载是根据生产工艺过程来决定的,起伏很大,从1:1到1:2甚至是1:3。比如 象锅炉当蒸汽压力下跌时(蒸汽用量最大时)引风机和鼓风机鼓风机必须达到最高转速(额定值)当用量高峰一过,用量急剧减小,则锅炉压力迅速上升甚至超限,这就马上要求风机停下了以降低炉温,但由于风机都是惯性设备,不可能说停就停,而且自偶降压控制电器也不允许短时间重复开停,常规的做法就是关闭阻风门,以调节锅炉内的空气(氧气)量,此时电机还是全速运转,因而白白浪费电能,水泵也一样如果负载需求极不均匀(这也是由生产工艺决定的),也同样存在极大的电能浪费。如前述:锅炉的风机如果用变频器控制就不大不一样了,它通过:压力、温度、炉膛负压等多种传感器对蒸汽压力在规定的波动范围内进行跟踪,控制风机的转速,不但避免手动控制时蒸汽压力大起大落现象,同时大大降低人员的劳动强度。至于节能的效果主要看:“设备配备容量和实际使用容量(平均值)之比”和昼夜的“占空比”(在这里套用脉冲电路的一句术语,占—高负荷时段;空—轻负荷时段)一般设备往往按最大需求量来选的,比如最大需10吨锅炉,但昼夜平均蒸汽用量4吨都不到,但你不能选6吨的锅炉来用,因为无法满足生产需求,总之两项比差越大,节能效果就越显著。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我们是化工企业,正常生产用2台10吨煤锅炉(另备一台)未使用变频器控制时,单台炉月耗电量为7万度左右(18个月平均值)采用变频器后单台炉(同一台)月耗电为4万度左右(12月平均值)。上面说到的有些数据就是我们公司的。每个企业生产工况都不同,要摸清自己的情况,还有没有节能的空间,不能简单的去套搬别人的。现在企业用白炽灯应该很少了,因为它是一种高能耗产品,如果你单位这种灯泡仍用的很多,那那说明在照明上还有节能的潜力挖。   对特定设备在采用传统的控制方式而存在电能浪费现象时,采用变频器控制是能把这一部分电节省下来。因为变频器比较贵,在的采用前,还要进行经济核算—投资和收益年限比,作为企业来讲不能节能不节钱,总之不能一概而论。不当之处请指正。
内容的回复:   对这个说法本人非常认可,这才是具有专业水平和专业知识的人讲的专业理论和实际经验,顶!

网友BJ(2010-03-31):
变频节能不用置疑,就看如何用法。

网友BK:
这里谈节能的话,应该是谈到什么类型的负载,作者笼统说电机,这个说法不对!光用电机他那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网友BK:
对:梦雷 关于我们说想办法节能,是因为生产用电存在浪费的现象,或者还在使用高能耗的产品。在某些地方利用变频器来控制运转设备,是可以达到良好的节能效果的,这不容质疑。化工企业的水泵、风机的负载是根据生产工艺过程来决定的,起伏很大,从1:1到1:2甚至是1:3。比如 象锅炉当蒸汽压力下跌时(蒸汽用量最大时)引风机和鼓风机鼓风机必须达到最高转速(额定值)当用量高峰一过,用量急剧减小,则锅炉压力迅速上升甚至超限,这就马上要求风机停下了以降低炉温,但由于风机都是惯性设备,不可能说停就停,而且自偶降压控制电器也不允许短时间重复开停,常规的做法就是关闭阻风门,以调节锅炉内的空气(氧气)量,此时电机还是全速运转,因而白白浪费电能,水泵也一样如果负载需求极不均匀(这也是由生产工艺决定的),也同样存在极大的电能浪费。如前述:锅炉的风机如果用变频器控制就不大不一样了,它通过:压力、温度、炉膛负压等多种传感器对蒸汽压力在规定的波动范围内进行跟踪,控制风机的转速,不但避免手动控制时蒸汽压力大起大落现象,同时大大降低人员的劳动强度。至于节能的效果主要看:“设备配备容量和实际使用容量(平均值)之比”和昼夜的“占空比”(在这里套用脉冲电路的一句术语,占—高负荷时段;空—轻负荷时段)一般设备往往按最大需求量来选的,比如最大需10吨锅炉,但昼夜平均蒸汽用量4吨都不到,但你不能选6吨的锅炉来用,因为无法满足生产需求,总之两项比差越大,节能效果就越显著。顺便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我们是化工企业,正常生产用2台10吨煤锅炉(另备一台)未使用变频器控制时,单台炉月耗电量为7万度左右(18个月平均值)采用变频器后单台炉(同一台)月耗电为4万度左右(12月平均值)。上面说到的有些数据就是我们公司的。每个企业生产工况都不同,要摸清自己的情况,还有没有节能的空间,不能简单的去套搬别人的。现在企业用白炽灯应该很少了,因为它是一种高能耗产品,如果你单位这种灯泡仍用的很多,那那说明在照明上还有节能的潜力挖。   对特定设备在采用传统的控制方式而存在电能浪费现象时,采用变频器控制是能把这一部分电节省下来。因为变频器比较贵,在的采用前,还要进行经济核算—投资和收益年限比,作为企业来讲不能节能不节钱,总之不能一概而论。不当之处请指正。
内容的回复:变频器现在只有200元一KW,价格很低了,再说一般做节能的话,做节能的企业要对你用能电机做个评估,基本让你一年之内收回投资。

网友BL(2010-07-01):
       电动机自十九世纪末诞生至今,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十几代产品的更新,电动机自身电能转化的效率也由最初的70%提高至目前的90%。可以说电动机自身的效率已经很高了,要想再提高是很困难的。 电动机的标称功率值,是在标准的电流、电压、负载、标准的频率、环境温度等等指标,同时满足的前提下的理论值。
       凡是以变频器、晶闸管(可控硅)等为执行元件的电机控制设备,都是通过改变供电电源的频率周期和波形电流占空比,把交流电电流变成了脉冲电流,来实现调速的。如果说这样的设备可以节能,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频设备都是以牺牲电机效率(电机做功)为代价,实现调速功能的。

       电动机是不能够独立使用的,电动机与其相关的供电、配电、馈电等系统构成了一个整体工作系统。这个系统对相关的供电、配电、馈电有没有影响?这个系统作功效能是高还是低?
       电动机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技术界的前辈们在,进一步提高电动机及其工作系统的“整体电效能”的课题上,进行了不断深入研究。明确了课题的内容,以及达标的整体效果和实现目标的技术途经。权衡得准则只有一个,就是电动机及其工作系统的“整体电效能”。 整体电效能提高了就是节电,没提高就是不节电,降低了就是费电。

节电技术内涵:实现和完成,使电动机及其工作系统经济运行,达到最佳“整体电效能”的基本技术------信息处理与智能全自动控制技术。几大课题目标:

1、动态Y/△自动双向转换
2、就地准量无功补偿
3、清除电网谐波改善供电质量
想进一步了解更多请登录: 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BL:
       百年来,人们在为提高电动机经济运行效果的课题上不断地进行着深入探讨,其成效主要体现在对电动机自身的改进,目前新型号电动机的额定效率已经超越了90%。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其效果往往折半,许多电动机工作系统的“整体电效能”低于20%。二者相差甚远,由此导出了电动机应用技术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综观理论家们的种种论述,从原理上分析,我们认为:额定效率与实际效率,二者都是在不同条件下电动机运行的“本征特性”。 电动机到底它有哪些本征特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呢?那就要从电动机的原理谈起。

        三相异步电动机因其设计原理与运行机理,在工作系统中必然呈现的固有本质特征。电动机是基于电磁理论的产物。是一个先将电场能量转化为磁场能量,又将磁场能量转化为机械能的枢纽。

1、 电—磁转换是电动机定子的功能,“定子”是电网终端的感性负载,它在完成电磁转换的同时,必然产生既定量的无功电能回馈给电网。

2、 电动机转子受定子旋转磁场的牵引而运转,将磁场能量转化为转轴的扭矩,因此可以认为:磁场能量转化为机械能是通过转子来实现的。带绕组的转子以相对均匀的角速度在一个按规律交变的定子旋转磁场中运行,在转子绕组中产生一个(倍频)交变电场并形成按转子角速度旋转的交变磁场,并反作用于定子绕组,在定子绕组中又产生二次交变电场,并形成多次谐波回馈给电网。

3、 当转子受负载惯量拖动使其转速超过定子磁场旋转速率,则电动机即进驻“发电机效应”非正常运行。

由上述解析的物理过程说明:三相异步电动机工作运行时,它同时亦是系统中的“谐波源”,“感性无功源”以及可能进驻“发电机效应”的脉动式感应“发电机”。这些都是它的“本征特性”。

想进一步了解更多请登录: 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BE:
大家好,深圳西凯士厂家直销变频器周边设备
1.制动单元 能量回馈单元
2.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3.输入/输出/直流/补偿电抗器
4.输入/输出/正弦/电源单相/滤波器
5.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磕头机专用回馈单元
有需要请联系:13554955169 QQ:905676314 韦生

网友BL(2010-09-10):
1、谈“节能”首先要看衡量节能的标准,什么叫节能?不管你给电动机加装什么设备,还是不同的电动机之间比较是否节能,节能的标准是什么? 无非是在同一工况下,做同样的功,比较耗电量,耗电量低,就是节能;耗同样的电量,比较出力做功,做功多,既是节能。 2、电动机的标称功率,指的是在标准的电流、标准的电压、标准的负载、标准的频率、标准的环境温度等条件同时满足的境况下,电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 3、凡是以变频器、晶闸管(可控硅)等为执行元件的电机控制设备,都是通过改变或控制电机频率,来实现调速的,如果说这样的设备可以节能,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频设备都是以牺牲电机效率(电机做功)为代价,实现调速功能的。 4、如果说少做了功,就叫节能,那样变频器是可以节能的,这样的节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没有意义的。 想进一步了解更多请登录: 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BM:
变频器省不省电要看使用的条件,如果变频器所带的机泵的出口流量经常变化,且机泵长时间运转,那么使用变频器会省很多电。

但如果机泵基本上都在满负荷运转,此时使用变频器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机泵不满负荷运转但使用时间不长,如一般家庭用的空调,因此市场上推出的变频空调在一般家庭并不认可,但在商务用,或长时间开机的情况下,使用变频空调还是节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