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PLC的必然选择!

楼主(2008-05-05):
二手PLC;

设备改造时拆下来的!

请联系:

楼主:
S7214  400元 加EM231模拟量模块加80元

221      400元

226      800元

网友A:
呵呵 价格有点高啊!!!!!

楼主:
这可都是因为改造从正在使用的机器上拆下来的!

是有比这个便宜的,问题是有质量保证吗?

网友B:
大部分都是老型的。。。

楼主:
学习足够用了!

光是“模拟”那是纸上谈兵,没有用的!!!!!!!!

网友A:
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要买的话还是会买新的。

给你提个建议,把以前里面的程序一起买,说不定有人会感兴趣!!

楼主:
可以的。谢谢你的建议!里面的程序我没有清掉。

楼主:
河北的朋友收到PLC了吗

需要帮助联系我

网友C:
谁有300的CPU及输入输出模块?snake0878@sina.com

网友D(2008-06-05):
买费件、自良好马,shuiganbaozheng

网友E:
算是见到S7-200的老型号了,丑就一个字

网友F:
算是见到S7-200的老型号了

网友G:
老板

便宜点

如果是报销的都不会买二手的了

网友H:
谁要西门子的PLC,找我好了,保证价格实惠。

QQ:78299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