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助,550B43ALU报警

楼主(2008-05-05):
有一台550B43A的机器,01年的,给功率板直接加直流电,上电显示F0.0,两秒钟后显示LU,并且功率板上有一个红灯亮(PHASE LOSS)是不是缺相报警啊,如何去掉这个报警啊,没办法运行测驱动电压了.

网友A:
台达EPS专用变频器能够直接直流供电,其他系列最好在加电之前考虑一下软启动电路。

网友B:
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老化衰减了,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