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原电池测氧含量的化学问题

楼主(2008-05-05):
使用电化学的方法测量还原性气体中的杂质氧含量是否可行,比如测量99.9%的CO中的微量氧含量,

CO和Pb的还原性那个更强?

什么情况下会照成原电池输出负值?

网友A:
所有惰性气体,一些不活泼的还原性气体(如甲烷)中可以使用电化学氧传感器。氢气、醇类、一氧化碳、醛、丁烷等都可能造成氧传感器输出负值,输出负值的原因是环氧性气体将氧化铅还原。

一氧化碳中的微量氧可以使用电化学氧传感器检测!

楼主:
谢谢,目前我这的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用电化学仪表测99。9%的一氧化碳中含微量氧(2ppm以下)仪表显示负值,不知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先实验一下再回答您!

网友A:
市售的原电池型氧传感器解决不了还原气跑负问题!

经过改进后的传感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您!那我再想想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