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程序与输出问题

楼主(2008-05-05):
现使用s7-300PLC在使用过程中其中3个触点输出与程序不符合(程序中线包已经有输出,但是该触点输出指示灯不亮没有输出)重新触发一次就有输出,更换触点后出现同样问题(该程序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一直没有问题)。

一直使用的都是三菱的PLC所以对S7-300的PLC不是很了解,希望各位给予帮助多谢!(此种问题在三菱中1.触点损坏更好触点,2.双线包输出。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A:
程序问题,

能发原程序来看看吗?

网友B:
应该和三菱的差不多原因!

网友C:
触点有问题!!!!

网友D:
那是不是背板总线连接器有问题呀

楼主:
原程序很多不是很好发;我已经更好一组触点没有效果啊;如果总线有问题要不更换其他的触点就应该没有问题,要不所有和他连接的都有问题啊。

网友E:
地址可对?huozhe

网友E:
地址可对?或者PLC这三个输出点坏了。

网友F:
根据楼主的意思,PLC这三个输出点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程序是不是在跳转或者互锁指令中?或者有双线圈输出的可能?

网友H:
双线圈输出或者条件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