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伺服电机速度如何通过触摸屏给定

楼主(2008-05-05):
请各位高手帮忙下: 我现在想要在触摸屏直接输入速度给定值来控制三菱伺服电机的转速,请问我要通过如何计算?来转换成脉冲频率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 I-------II------DPLSY K00000 K0 Y000

网友A:
三菱伺服种类很多啊..............?

网友B:
这种指令只能以脉冲为单位进行控制。

网友C(2008-06-19):
如果是模拟量就很好解决了,通过屏写PLC的数据寄存器之后在转换成相应的模拟量输出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是脉冲输入型的,看你的模块了,总体来说还是对数据寄存器的操作,最终在转化到定位模块速度寄存器即可

网友D(2009-01-12):
可以线找出脉冲速率与转速的关系,然后在程序中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放入寄存器,应用指令时数据源指定为该寄存器即可。

网友E(2009-09-05):
[DRVI  K15000  D10  Y000  Y003]  K15000是发出脉冲的频率(伺服电机每分的转速),这15000到底是代表伺服电机每分钟多少转呢,如何计算。万分感谢!

网友F:
频率*1/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