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和FR-A720通过RS485无顺序协议通讯的案例

楼主(2008-05-05):
QJ71C24N和FR-A720通过RS485无顺序协议通讯的案例

硬件接线:

三菱变频器协议(计算机链接通讯)通讯规格:

变频器侧参数设置:

三菱变频器RS-485通讯协议数据格式简单说明:

格式A:实现变频器运行频率、运行参数的写入和复位变频器。
格式A’:用于运行指令的写入。
格式B:用于监视变频器的运行参数(频率、电压、电流、
转速)及读出变频器的系统参数。
数据结构分别如下:

三菱变频器读写命令代码:读运行频率:H6F;写设定频率:HED;写运行指令:HFA(正向启动:
H02 停止:H00

PLC侧参数设置:
I/O分配:

开关设置说明:
开关3传送设置(BO~B7)说明:
开关3通讯速率设置(B8~B15)说明:

开关4通讯协议设置说明:

经过以上参考,开关设置为:

使用无顺序协议进行数据通讯是一种在PLC CPU和外部设备之间发送及接收数据的功能,这种通讯使用由用户指定的信息格式和传送控制步骤。
无顺序协议专用指令说明:
OUTPUT指令:
本指令使用无顺序协议传送用户指定的任意信息格式的数据。
设定数据说明:

控制数据说明:

INPUT指令:
本指令使用无顺序协议接收由用户指定的任意信息格式表示的数据。

设定数据说明:

控制数据说明:

注意:1、G.INPUT指令不能转换成脉冲。
2、G.INPUT应在输入/输出信号的读请求变为ON时执行。

程序编辑:

读运行频率:

将读到的16进制ASC II数据转换成10进制BIN数据:

写设定频率:

写设定频率中的和校验:

楼主:
自己做沙发顶!

自己做沙发顶!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好东东!收藏了.

网友B:
嗯,很有用,,收藏!

网友C:
好东西要小心收藏啊.

网友D(2008-08-04):
好呀!我顶,我顶!!

网友E(2011-01-08):
这个是个好东西

网友F(2011-10-22):
写进数据是写D550,D551,是怎么写进去16进制数的,请教,谢谢

网友G(2012-10-18):
太好,正是要找的,谢谢楼主

但有几点不懂,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1.【MOV H3130 D11】站号01为什么写成H3130而不是H3031

2.和校验是各个控制数据的8位数相加吗,最后取低八位吗

3.对读取频率D200数值转换那一段接收数据不是从D203开始吗,怎么是D201,D202,D203

4.我想知道如果通讯线断了,PLC如何能知道并报警

网友H(2017-05-04):
很好,很详细,刚好用到,谢谢!

网友I(2019-04-22):
共享给有需要的人学习

网友J(2019-06-27):
你好楼主!Q系列小白,近两天用QJ71C24N-R2,做无协议通讯,端口借PC串口调试助手,使用G.input,G.output指令,但接收时无数据进来,ENU.和RD灯均不亮;发送时则会报警,4101,“操作错误”,一直找不出原因!!

请教lz一波!